换行管后出现高频声,求救呀!有两台同样的机!!!

楼主(2009-02-20):
有两台机均为烧了行管,换后能开机,但都在开机后有很明显的高频声呀!!!求高手指点!

网友:
原来就是烧行管,你最好先查明烧行管的原因..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啊
现在能正常用吗?还有其他问题没,除了声音问题

网友:
能正常使用!但那声音听起来头痛呀!我想烧行管的原因可能和这个也有关!

网友:
有一台是菲利普107T的,另一台是杂牌

网友:
有叫声一般都是电感在叫你试着触摸电感 看有没有什么反应

网友:
图像上有没有杂波干扰?有叫声一般是产生了寄生振荡,重点查行推动和行输出部分的退耦电路。

网友:
两他不同的机器都这样,我估计是你购买的行管用的不对.或者是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