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南桥

楼主(2009-02-20):
前几天修一块845主板,点不亮,USB口对地打阻值发现数据线其中一路对地短路,部知道是不是南桥坏?

网友:
肯定南桥坏

网友:
看下南桥会不会发烫.

网友:
用手摸南桥不热

网友:
查线路如果线路直接通南桥,把 线路上的电容去掉还短路就可以确定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