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XM-L17AB MCU

楼主(2009-02-20):
症状:闪黑认为是MCU的问题谁有给发一个呀谢了。

网友:
LXM-L17AB  MCU不止一个版本,你要的是哪个的?
闪黑先把电源和高压板部分的电路及灯管先检查了.

网友:
LXH-L17AB,只有一个版本,冠捷代工:561125-137-KH1   W78E65+TSU16AK
LXM-L17AB,两个版本,A:冠捷代工,芯片:TSUM16AK+PM25LV010
                                 B:源兴代工,芯片:TSUM16AK+PM25LV010

楼主还是提供清楚一点,代工厂家吧,否则大家都不好给你找,~~~~~~~~~~~~~~~~

网友:
楼上的大哥:我的是冠捷代工的 5601125-137-KH2
大家帮忙找一下

网友:
主芯片为TSU16AK-LF

网友:
老师啊,闪黑吗,在黑的时候看下有没有开机信号,如有是高压板的问题,没有则是驱动板的问题,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都用别的带过了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好的MCU试机的话,那就可能是,如果是用的其它的试机,那还是不一定的哦

网友:
我所提及的三种机器,这个是715G1125-137-KH2是最少坏的,W78E065的质量还是比较稳定,如果是这款机器的话,我建议你在715L1130电源板上找原因,相对而言,这个板子的故障比驱动板要多出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