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不开机

楼主(2009-02-20):
求华硕A6T的图纸
今接一台华硕A6T的本子不开机,顾客在别的地方修过,说是发到北京了也没修好,
接上维修电源,待机电流为0。16不正常,按开机键不触发。拆机发现南桥动过,网卡也动了。待机3V和5V都正常,待机电流大怀疑有短路的地方,用手摸到一个5脚的管子的时候手被烫了一下,元件没有位号,只在旁边写者jp6404.
仔细看了下扳子发现几乎所有的管子都没有编号,不向别的扳子上管子都有编号,在问下为什么华硕的板子上没有位号啊,
请教各位兄弟姐妹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啊。给一个。谢谢!!
请看拍的图片

网友:
主板里面的元件可能被别人给换掉了吧~~!!

网友:
肯定是此元件短路导致待机电流大,找图纸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