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NVIDIA GF 6200 黑屏

楼主(2009-02-20):
显卡NVIDIA GF 6200 有显示但装显卡驱动后,只要改变显示的设置中的屏幕分辨率(400*650),颜色质量(8位),监示器设置(60)中的一项就会黑屏。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MATS测过没有,

网友:
mats  一下  结果上来  大家再帮你想办法吧

网友:
显卡NVIDIA GF 6200 有显示但装显卡驱动后,只要改变显示的设置中的屏幕分辨率(400*650),颜色质量(8位),监示器设置(60)中的一项就会黑屏。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400*650 ? 8位? 60HZ ? 你什么显示器啊? 调高点 800*600  或者 1024*768 最低16位 也可以试下最高 32位 hz数可以低点 就是会晃眼

  很可能是你的显卡驱动不对 或者驱动很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一个新手,怎么测M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