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0):
我这里有一个同创的显示器,返修的,拿来的时候现象是菜单乱跳,自己没有办法调,很明显是按键的问题,换过按键就不乱跳了,跳也正常,就是调不到边。哎!我想问一下谁知道能再电路板上改动什么能把行调宽点。教教后辈。
显示器

网友:
你的是同创啥型号的哦?你晓得是哪个厂做的不啊?这种情况你最好是搜索一下你的显示器的工厂模式的进去方法,然后进工厂模式调一下来看。

网友:
首先 你先确定调行的时候 大小是有变化的
要是调到100还是不够满
就只有改改逆程电容 就OK

网友:
一是可以进工厂模式进行调节,要是工厂模式都调不正常就用二的办法。
二是加大逆程电容的容量。让图像宽了再调菜单减小到相应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加大逆程电容的容量。电容在高温高压下很容易变质!

网友:
周子康
测下逆程电容是否坏,如果坏,换掉如果OK那就是逆程电容的问题,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你看下逆程二极管是否有激穿.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