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6IPAT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2-20):
各位大虾,我有两块P6IPAT的板子,分别记为1号和2号,1号板子空载的时候,诊断卡显示FF,BIOS灯不亮,插上CPU后,诊断卡无代码显示,RST灯长亮。2号板空载时,诊断卡无显示代码,只有+12V、-12V灯亮,插上CPU后,诊断卡也没有显示代码,RST灯长亮。能有高手指点一二吗?先谢了!

网友:
两个都无复位

网友:
如何修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