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长城250S不启动

楼主(2009-02-20):
长城250S KA7500+LM339,有5VSB,绿线3.6V,短接后风扇不转,经查KA7500 12脚12V, 8和11脚为2.04V,4脚4.0V,短接后12脚电压不变,8 11脚为1.40V,4脚为0V,拆下8 11脚相连的C945查没有问题,又把KA7500换过,还是这样,再查什么?

查出R61 1.5K开路,造成C945无供电,即C极电压为0V,换后研究前后六天的电源终于看到了风扇转了。
在此特别感谢午夜梦回和大只佬、莫名三位老师的指导。换过R61后,测得C极为1.46V,短接绿黑线后C极升到3.22V。

网友:
查两个开关管相关电路

网友:
494的12脚电压低了点,断开辅助电路的整流二极管D21 FR103的负极A点,测其负极是否有15-26左右的电压,还有就是电容C26,如果C26漏电或者D21不良会造成输出电压低。修ATX一定要其辅助电源工作正常,才开始查主电源电路。注意绿线接地的瞬间风扇有否动一下就停,有的话说明电源有短路保护,要查整流管和后级输出电容.如果完全没有动.要查主电源开关管和限流加速电路.

网友:
回楼上,断开辅助电路的整流二极管D21 FR103的负极A点,测其负极还是12V,再换D21后还是12V。又拆下主开关管13007,测量正常,换过C11 C12,拆下R4 R5 R6 R7和D1 D2测量一切正常,短接后风扇一下都没转,下面不知道还需要查什么?

网友:
查一下辅助电源的431稳压电路,先要将电压提高到正常,

网友:
为了想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不起动,又经过以下检查:
1、换过光耦和TL431,TL494的12脚电压还是12V。
2、换过推动管Q5 Q6为C1815,并把D9 D10 D11 D12拆下一端检查正常,与检查了与之并联的电容C46正常
3、换过LM339
4、拆下主开管量正常,并检查加速电路的D1 D2 R4 R5 R6 R7 C10 C11都正常,
5、拆下后级散热片上的各管一个场管和两个双二极管,测量都正常
6、变电压B3测量初级1 2 3都直通,次级1与2直通,3与4直通,其它均不通
每次短接都接一个坏硬盘,短接后风扇始终一下也不转,也怀疑风扇有问题,短接后量输出还是没有。
请高手帮分析一下,倒底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楼主在辅助电源那里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辅助电源除了+5VSB的电压是5V,另外一组的输出电压并不是每个电源都一样的,不能一本通书看到老。
一般辅助电源有两组输出,一组是+5VSB,一组供给PWM电路。如果测量+5VSB正常,而另一组电源的滤波电容没有问题,那么其输出电压也是正常的。+5VSB正常,说明开关电源振荡正常,稳压环路正常,不需要再去检查TL431,光耦等零件浪费时间了。而且,+12V足够让TL494或者KA7500正常工作了。
既然检查过推动电路,那楼主是否曾经测量过两个主开关管的连接点,也就是半桥变换器的输出点的电压?如果TL494(KA7500)的PWM工作正常,推动正常,开关管正常,那么这一点的电压应大致等于1/2输入电压,约150V。如果此点电压比较高、比较低、无电压或是等于输入电压,那还需要继续检查TL494,推动电路,开关管基极的元件等。如果此点电压基本正常而次级无输出,需要检查推动变压器的电流反馈绕组,主开关变压器,105校正电容(3#电路图中的C01,1U250V)。

网友:
用了点时间看完了楼上各位的讨论,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1、7500的供电应该是正常的。tl494和7500的供电电压很宽,从8到40v都可以。不过具体还要看电源的设计。我的长城300p4pfc是16v左右,但普遍的电源都是12v。
2、楼主对于atx电源的工作原理都很熟悉了,楼上几位的思路也围绕在推动级和两个主开关管周围的电路。我的意见也是这里。13007周围的东西基本都查了,不过好像R8、R9两个电阻还没查。还有变压器B3次级应该有三个绕组,“次级1与2直通,3与4直通,其它均不通”,难道变压器有断路?还有主变压器初级有无断路?如果有断路,那一切都白忙了。请楼主查清楚。
3、建议楼主测量几个数值,好让大家了解详细一点。以下都是启动状态下的:(1)Q5、Q6的C极电压,有示波器看波形就更加好了。(2)两个13007的3个脚的电压,B极能用示波器看就最好,没有的话用频率计大致看看也行。
假如测出来的数值都没有问题,楼主可以做一个试验。断开辅助电源的整流二极管D21 FR103(断开7500的供电),两个13007的C、B极之间连接一个330k的电阻。待机状态下变压器B3初级应该有电压输出,看看这个电压有多少,据一些资料应该有9v以上,如果太低了可能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首先谢谢两位大师的指导,按顺序查:
1、Q5、Q6它们的C极电压分1.3V(没有示波器)
2、变压器B3初级和次级各绕组均没有断路
3、R8 R9在路测电阻都为2.7K
4、主变压器初级也没断路
5、通电测主开关管Q1的C极为310V,B极电压由20V很快下降到0V,同时E极由80V也很快下降到0V.

网友:
昨夜发帖的时候没有看到梦回兄的回复,在发帖后还用搜索引擎找回梦回兄的旧帖子参考,现在竟然被称为大师,真是汗颜!梦回兄才是真正的大师,经常为我解决疑难问题。
梦回兄说主开关管的中点电压为150v,这个我同意,昨晚说了那么多其实也是想看两个13007的工作状态。看上去应该是推动部分的输出不足或者停止了。据资料Q5、Q6的C极电压应该有4v左右,现在只有1.3v,楼主可以查查D33、R61,看辅助电源12v的分压有无问题。另外我觉得推动回路的R63/64/65/66、D11、D12、C46都要查。假如都没有问题,干脆断开辅助电源12v整流管,外接16v(16-24v都可以)电源试试能否启动。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Q1的B极电位可以是负值的,这个要注意,不要全部都当0了。

网友:
楼上意思是1.3V是一个故障点,往前查,下午与梦回大师QQ过,他个人认为两个C极都是1.3V,可认为是正常的,与资料上所说的4.4V有些相差,这个应该由实际电路的494输出的脉宽决定的。补充一下,这个1.3V是短接绿线与黑线后测得的,没短接前是15.6V---此时是黑表接热地。
现查两个主开关管有问题,其中有两脚正反向有阻值,都换过,刚通电测上管Q1的E极是148V(红表笔接Q1 E极,黑表笔接热地),倒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电压降到0V了?限流加速电路中的各元件及主开关管、主变压器初级处D3 D4 R10都查过正常。

网友:
昨夜发帖的时候没有看到梦回兄的回复,在发帖后还用搜索引擎找回梦回兄的旧帖子参考,现在竟然被称为大师,真是汗颜!梦回兄才是真正的大师,经常为我解决疑难问题。
梦回兄说主开关管的中点电压为150v,这个我同意 ...
引用 网友A:

哇~~被你吹得....我都有点飘飘然了 其实老兄你的理论很扎实,我是相当佩服嘀。如果运用得当,肯定比我瞎吹的好得多。哈哈
由于我很懒,所以不太会记那些测试点的电压,以前也没留意过这个问题。经过拿一杂牌电源开刀试验,把C01拆除以模拟电源无输出的状态。楼主测得推动管C极的电压实在是太低了。遂怀疑是否D33,R61,R67有断路或变值造成推动电路无供电,以至于开关管不工作。楼上测试上下管连接点电压的结果正像是开关管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
今晚又翻看了一些资料,没有什么头绪。很多资料对于推挽回路都不怎么详细说,或者说我的理解跟不上吧。始终是觉得变压器B3初级这边的问题。整理了一下思绪,有几个疑问,可能帮不了什么忙,不过也提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
1、两个C极1.3v。梦回兄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不肯定,因为我没有实测过。我倒是考虑到了一点:辅助电源给tl494一路的供电电流是否足够?输出电流不足,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就小了,因此与资料上所说的4.4v有点差距。或者是否供电电压不足?没有足够的电压驱动B3?但考虑到in4148本身能提供的电流就有限,所以B3绕组需要多少电流无法得知。
2、“没短接前是15.6V---此时是黑表接热地。”这句话让我有点疑惑。之前不是说494供电是12v吗?何来的15.6V?还有黑表笔这时候应该接的是冷地吧?如果楼主真的犯了这种低级错误,那很多数值都必须重新测量,甚至可能推翻之前的论点。
3、“通电测主开关管Q1的C极为310V,B极电压由20V很快下降到0V,同时E极由80V也很快下降到0V。”不知道这是分开两次测量还是单次测量,我估计楼主是分开两次开关电源来测量吧。这个现象的终末结果就是:电源不起振。现象的解释是否可以说是推动变压器只是在ps-on接通的瞬间对Q1产生了效果,而这个效果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但即使是有效的,也无法继续下去,最终还是停止了对Q1的推动。因此,因为对B3有反应,相信Q1、Q2周围的电路是正常的(而且楼主都把周围的元件全部测量了),关键还是在推动变压器的输出方面。到底是tl494的输出问题,还是变压器的输出问题,这个我想不出有什么好的测量方法去鉴别。
4、tl494或7500的质量问题。在这个故障中我们一直不能排除的是pwm芯片的好坏。楼主换上去的也许是拆机的芯片,也许是全新的,但即使是全新没有问题的,换上去也不敢保证它的正常工作(没有示波器比较波形)。我们一直建立的论点基础都是这个芯片正常为前提的,但是除了替换法,我们毫无他法。也许这个芯片一直都不正常工作。
以上意见只是个人想法,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
换两只新的13007上去试试吧,这种情况修死人咯..

网友:
回14#兄台
“1、两个C极1.3v。梦回兄认为这是正常的,”这在昨天的试验被推翻了。之前对电路的分析不够详细,忽略了一些地方。

在推动电路中,这二个二极管和电容器构成自偏压电路,当电路工作时电容器上将会充上1.4V左右的电压,这个电压由两个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决定。那么当494 8、11脚输出低电平之时,相应的推动管BE结将会有-1.4V左右的负压,起到加速推动管截止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推动管C极电压不应该只有1.3V。假设令二个推动管一直都处在饱和状态下,其C极电压也应该是1.4V以上(因为管子有饱和压降,此电压很低但不为0)。
为了方便兄台分析,我把昨天实验的数据贴一下吧。前二组数据是把C01拆除模拟无输出状态测得。
=========================================
状态       494 8脚      494 11脚         推动管C极
PS-ON(H)            2.17V             2.17V                  1.45V
PS-ON(L)            1.43V             1.43V                  2.88V
正常工作(空载)      2.15v             2.15V                  2.4v
=========================================
按测量得到的结果,可大致认为楼主案例中7500电路正常。问题很可能在推动电路供电。

网友:
昨晚仔细的看了推动回路的资料,发现自己原来一直的理解都有问题。以前只是以为494的8、11脚在4脚变成低电平后才输出有效波形,令推动回路的两个c945工作。但其实c945一直都在工作,494对它的作用是“禁止”或者说“限制”,用个生物学的词语来说是“易化”控制。因为只是易化控制,因此494不需要很大的输出功率就能达到效果,而能量的主要来源是辅助电源。所以这个电源从变压器的三个绕组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故障点。
  在这里说几句不好的话。我觉得楼主检查不是很仔细。对于一个开关管的工作状态,只有一个C极的电压是绝对不够的。对于我来说,了解B极的电压比C极更重要。这个电源的945 B极的电压应该比C极电压高的多,一般从设计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少见的。因为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的工作状态是几个脚都有关联的,假如CE极电压太低,B极电压如何高,BE电流如何变化,产生的放大作用也有限。对于三极管来说,主要作用还是放大,因此各脚电压的高低直接体现了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这是我们能够方便得到的珍贵资料。对于这种远程会诊,这种疑难杂症,其他人需要的就是尽量详尽的资料和参数,即使是当事人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以上言语多有得罪,请包涵!
PS:为了这个帖子我耗了两个晚上,老婆都有意见了。现在终于有结果了,松了一口气。呵呵。

网友:
晕才二个晚上嫂夫人就有意见啦?

网友:
昨晚仔细的看了推动回路的资料,发现自己原来一直的理解都有问题。以前只是以为494的8、11脚在4脚变成低电平后才输出有效波形,令推动回路的两个c945工作。但其实c945一直都在工作,494对它的作用是“禁止”或者说“ ...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的不仔细,忘了945的B极电压就是8、11脚的电压,错怪楼主了。在此向楼主表示歉意!
不过话又说回来,毕竟8、11脚到945的B极还是有线路的,如果断路了,老是以为945在正常工作,那就白忙了,呵呵。这个帖子数值太多,我每次看都要从1楼看起,是我搞错了。

网友:
晕才二个晚上嫂夫人就有意见啦?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最近熬夜少了,突然又熬夜,当然不爽了。而且对着电脑就是2个钟头。
深层原因是怪我没有陪她看电视……

网友:
..................
就为这个??我就从来不陪她看电视哈。因为每次我都会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