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的片选信号?

楼主(2009-02-20):
如何判断BIOS是否正常工作,出电压外,有的BIOS有片选信号有的没有,给如何下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测BIOS的数据脚也有跳变

网友:
BIOS的系列不一样,有的有片选没复位,有的是复位不是片选,是要看型号

网友(2009-11-15):
那没有片选信号的  现在看 什么高低电平?

网友:
以前的老架构的板子BIOS是有片选的,现在新架构的没有了,不过可以测23PIN或PCI上的AD线波型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BIOS有普通和固件两种,普通的有片选(电压高低变化),固件的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