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电压偏低问题

楼主(2009-02-20):
V星KT880  462主板,5个时钟电压只有0.8V,正常应为1.6V,其他电压都正常,南北桥经测AD线都没有问题,请问为什么时钟电压被拉地了一半?(时钟芯片没问题) 现在该如何维修,麻烦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好象没见说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你测的是CPU 的时钟?
CPU 的时钟偏低有的时候是正常的!
一般时钟很少出现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KT880  462针,CPU 5个时钟应该为1.6V ,为什么我的只有0.8V ,谢谢

网友:
时钟电路输出一般经过电阻。可以把电阻去掉,断开时钟然后测电压是否恢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故障在后级!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还是顶一下,看有没有高手知道

网友:
不能去掉电阻可以吧贴片电容去了试试。不过有些板子时钟就是很低, 看看供电正常吗?

网友:
那你就用示波器看一下时钟是不是有波形咯.........如果没有示波器那就换下时钟IC或者是时钟的谐振电容看下电压会不会上来咯......

网友:
换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2009-04-12):
是正常的,有的主板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