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板上的 ADJ 和 ON/OFF 是怎样用的?

楼主(2009-02-20):
我的板子 OUTPUT:1.+12V 2.GND 3.ON/OFF 4.ADJ 5.GND 6.GND 7.+5V 8.+5V
其中 3.ON/OFF 4.ADJ 是怎样用的? 怎样测试?
电源

网友:
ADJ是调节亮度.ON/OFF是开关的意思.
一般情况ON/OFF接+5V可以点亮灯管.
ADJ一般情况是0-5V之间调节.有的接+5V最亮,有的接GND(0V)最亮

网友:
一般情况接通电源+5V和+12V便有输出吗? 不接灯管测试电源板可以吗?

网友:
呵呵!电源板接通电源后5V和12V就有输出了,最好是接灯管测试电源板,因为只有在接灯管后才能测试出电源板的带负载能力是否强劲,以及高压回路工作是否正常。不接灯管测出来的电压有可能是虚的,看似稳定,其实带不动负载,容易造成误判断,干扰维修思路。

网友:
不同的机型的开启信号也不同,有的是高电平开机,有的是低电平开机。

网友:
ADJ一般情况下不用接。有三个信号就行了:12V、GND、ON/OFF。一体板会提供5V电源,也有3.3V的。控制板上一般有3。3V稳压。如果原来电源板去了,需加5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