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JE 开机几秒掉电,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9-02-20):
ASUS A6JE 开机几秒掉电,电流1.2A,我显卡\南北桥\都做了,CPU座也加焊了,还是一样,CPU供电ISL6262CRZ换了还是不行感觉还是在CPU这一块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板子都这么搞了还有谁敢指教你啊?  呵呵  不清楚问题就下手 南北桥都做 简直就是本本杀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没有确定故障之后乱杀一痛,本本命已休已民。该搞的让你搞了,不该搞的也记你搞了,1。2A正常该点了,有电流跳变没,

网友:
是 不是 电压不 稳定

本本波 -10 发现你回帖很不认真,你自己的帖子你都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