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怪问题

楼主(2009-02-20):
我的笔记本能正常开机,但黑屏,能够看到开机的Logo,原来以为是高压条有了问题,可是将屏换到同型号的机器上就没问题,只好换主板了,但我感觉主板没大问题,因为主机能正常进入系统,只是看不清画面了,就想屏的高压条不工作一样,充其量是哪个地方接触有问题。可是我就是找不到哪,求求哪位大侠给指点迷局。先多谢了,笔记本为联想昭阳E200----一个老本本!

网友:
肯定是主板上的点亮信号没有过来,简单的办法就是你从屏上飞个3V的线到高压板上的开启点这样不就不用去修主板了,估计找到问题在哪也没有东西换

网友:
还有你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短线

网友:
联想昭阳E200----一个老本本??可以外接显示器吗?有VGA接口吗,接个奇特的显示器看看是不是正常就可以排除是不是不主板的问题了吧,仅供参考阿,呵呵。

网友:
明显得是ON/OF信号没有到高压板,把主板拆开,测量屏线接口附近的小三极管是否损坏

网友:
高压的 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