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诊断卡复位灯亮.........

楼主(2009-02-20):
华硕P4P800SE主板,I/OW83627THF-A,时钟ICS952607EF,电源ADP3180,ATX电压正常,

诊断卡显示00,OSC不亮、RST长亮、BIOS亮、各电压灯亮,AGP旁二只供电管APM2054开路,换后南桥电压1.52v,CPU供电电压1.58v,时钟14.318晶振脚电压1.6v,显示还是00,OSC已亮、RST长亮、BIOS不亮、复位针电压3.3v,ATX电源8脚PG5.1v(找不到该脚到那里),根据论坛高手提示,测ADP3180 1脚0.29v ; 2脚1.95v; 3脚2.24v; 4脚0.42v; 5脚2.74v; 6脚2.77v,不知该如何入手,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复位灯常亮应该是没有复位啊!
你查查CPU 内存 显卡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