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三星通电无显示?

楼主(2009-02-20):
17寸三星通电无显示,通电后电源灯亮就是无显示,行管没有坏,电源部分是正常的,束手无策,请各位指点高招,小弟在此先谢了
三星

网友:
有没有起震

网友:
有没有高压啊。。。。。。。。

网友:
看CPU是否工作?

网友:
动力机车
CPU5V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有高压,如果正常,那就仔细看下,补焊时,是否有搭焊?

网友:
高压正常,G2电压有一千伏多,RGB电压全正常.

网友:
电源灯一直是绿色

网友:
G2过高有可能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我Check了好久啦还未弄好,通电灯丝亮,可就无显示.负压正常.就是G2不正常,我也查了G2电路,元件没问题.我也调了高压包,还是无显示,行管工作也正常

网友:
电源灯亮,G2电压(G2电路没问题)又是一千多伏是不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保险有没有坏啊

网友:
首先你要看起没起振,如起振了还不亮,那要看G1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