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F783显示器行幅不可调

楼主(2009-02-20):
现代17寸F783显示器,行幅不可调且左右图像失真,检查行幅调整管和上,下阻尼二极管,上下逆程电容都是好的,行幅调整管的C极电压在5V左右,我把行幅调整管的C极用吸枪吸空后测量电压有18V左右还是小于正常值,检查校正电路上的两个电容和CS管都是好的,单独断开下逆程电容后开机,中点的电压可以升到100多伏,但我测量下逆程电容的容量没有减少,也看不出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代换过了还是一样。电路中除了这些元件其它也没有什么元件了。

此显示器最后一次发帖,在没有希望的话我就只有放弃了。

网友:
测行场IC EWout电压是否随行幅调整而改变。
有些机芯H-SIZE信号是CPU输出的。

网友:
断开行幅管C极后.其电压应该升到30V以上.你这个电压是不正常的.建议检查校正电路.

网友:
还是搞不定,自己顶一下求个解。

网友:
查查行宽管C极电容是不是穿了,大概是个103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过了,C极电容是好的,我从电容前面的电感处断开电压都上不来。看来跟行幅管电路无关了。

网友: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