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准确判断是io坏还是bios 坏

楼主(2009-02-20):
我看别人修不亮的板好多都是这两个坏不知怎么准确判断是io坏还是bios 坏高手指点一下
还是cpu没有pg电压怎么修 cpu上的pg信号是北桥过来的吗
cpu

网友:
要明白各个IO的定义,哪个是参与触发,哪些不是,这样起码不加电就可以知道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最好最快的办法是:排除法

网友:
I/O应为有地址译码功能,又管理着输入输出设备,有些主板还使用I/O开机,如其损坏可能造成不跑代码,或者不能开机等故障。BIOS损坏也有可能不跑代码挡机。
cpu的pg不同主板芯片来源不一样,有南桥的、电源IC的这个就不好去判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