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导致硬盘数据丢失...?

楼主(2009-02-20):
今天碰到一个杂牌845的板子非常奇怪
只要在这个板子用过的硬盘,等一下硬盘的数据就全没了...?
这个板第一次来的原因是CPU座坏,人为损坏的,更换了CPU座之后就能正常跑码
但进了系统之后很多设备都驱不起来,都打感叹号,如:打印口、USB、声卡、SM总线、显卡。
IO换过了,83627G-A
而且经常蓝屏,只要一蓝屏,重启后硬盘就没办法引导,而且数据全没了...
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原因!

网友:
大概02年的时候修一台文印部的电脑 装的是DOS, DOS下的文字处理是UCDOS7.0和WIN98 win98不能启动,能进DOS,进去后DIR查看 windows的目录已变 出现一些怪字符 重装系统后正常, 客户关机后开机又出现这种情况,换CPU解决 你的情况有可能一样 要么座有问题要么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