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220开机无显示?接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09-02-21):
m1220开机无显示,屏无图象也无字符,灯管也不亮,看指示灯都正常,接外接显示道道,显卡加焊,图象正常接外接CRT正常用,就是屏不显示,量高压条保险正常,不可能屏和高压条都坏吧,求救一下

网友:
如有示波器量一下显卡到屏线上的数据线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加热一般不行 重做有可能会好 要不就需要更换显卡

网友:
那高压也应该正常吧

网友:
加热的温度可能偏低了,建议楼主重新来过。不过还是按本本波版主说的做更可靠点

网友:
显卡和高压条有关系吗,这款本本它们之间有联系吗?我看这款高压条比较特使,而且通过支架上在屏上的

网友:
你看看你的屏开关是不是被压着了,没弹起来,这种情况遇到过,

网友:
重做BGA显卡,OK!无铅比较难做,我把他搞成有铅的珠子一次OK,帮我结帖子,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