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T25触发后电流为0

楼主(2009-02-21):
按开关开不了机器,我用可调电源接上,待机电流0.05(3V 5V有,其他电压没有.),按开关后电流从0.15掉到0,此时3V-5V消失,3V-5V电感阻止正常,怀疑主板有短路,用万用表到处找短路,没找到,我想不大会是对地短了,把北桥的供电电感拿掉,按开关后待机电流有轻微波动(0.05-0.04),但电流不会掉到0,我在电感的输出端,加了一个1.5V的电压,摸北桥不烫,后来加到2.5V(集成显卡的北桥),此时的电流是2.12A,北桥还是不烫,只是有点热,郁闷了,难道这没问题?这机器系统供电芯片用的TPS51020,H8用的是97551,南桥是FBM,北桥是915GM,北桥供电芯片是SC1470,主板是TOPSTAR S27I(深圳顶星公司生产),次板类似于海尔H40的852GME主板,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请斑竹帮忙分析,如果我说的不清楚可以发邮件:phoneboys@sina.com.或QQ:214836925,这是一个经销商,第一次接触,据说他们平时的笔记本比较多,如果这块板能修好的,后续的笔记本都送我边,所以我比较珍惜,请大家务必帮帮忙.

网友:
你在掉电时(焊好各电感)手摸各芯片看那个芯片有无发烫,如电流上得很快一般是短路了,手摸到短路的芯片一般会发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