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GP插槽电压问题

楼主(2009-02-21):
最近被台式机主板AGP插槽电压问题搞得头晕,请高手解答:1、我一845PE主板AGP4X接口,测AGP A排倒数第三脚(A64)VDDQ1.5V,测一865GV新板该位置VDDQ为3.3V,以上均是不插显卡时的电压,这是为什么呀?  2、我听说对于4X的插槽,不插显卡是3.3V,而插了显卡了则会变成1.5V,对于8X的插槽,不插显卡是1.5,而插了显卡了则会变成0.8V,在我的实测中,插显卡和不插显卡电压均没有变,这个说得对不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难道这里还没有标清楚????????????????

网友:
对于支持4x和2x的显卡插槽,插上2X显卡和不查显卡的时候VDDQ输出3.3V

4X和8X的显卡插槽在测量时电压都是1.5V
有些主板支持4X和8X不支持2X所以测得到的电压都为1.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张先生指点,我在一块MS-7131      915GLM-V的主板上测不插显卡和插显卡为何均是3.3V,您的图我看了,按理这种板应该是8X的插槽,插显卡和不插显卡均应输出1.5V,我这板肯定是好的。

网友:
补充一下,我是用GF MX440显卡测试的

网友:
因为支持4X和8X的显卡,插于不插都是1.5V啊!

网友:
是呀,可为什么MS-7131      915GLM-V的主板上测不插显卡和插显卡为何均是3.3V呢,应是1.5V的呀,而该主板又是好的,倒底正常不正常呢

网友:
张先生这个是正面解剖图,你所测的是反面的图和其道理是一样的!
自己拿好板在线测试都没测出来?
你测的数据值属于正常!

网友:
初学者,學了一招

网友:
我是从正面测的呀,即A面的插槽A64,VDDQ脚,有什么问题吗?张先生的图我看了好多遍了,还不明白,请指点?

网友(2010-03-29):
张先生,怎么我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