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机一插网线就重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2-21):
一台主机 AM2 3400+CPU  冠盟N61主板 玩游戏 什么问题都没有 为什么一上网就自动重启 也就是 一插网线 玩一会 不到5分钟就重启  请教什么问题? 急急急!!!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网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还有可能是中毒了,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系统 装了 几次了  各个版本的也都装了还不行 请教

网友:
你换个网卡芯片试试啊!

网友:
先换条内存试试,不行换网卡。

网友:
集成 网卡哦 内存换了 几条了 还是不行 请教 ???

网友:
把网卡芯片吹下来啊!或者按上一个独立的网卡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
先用最简单的方法
禁用集成网卡
装个独立的网卡用用看

网友:
BIOS的网络唤醒功能取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