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开机在LOGO花屏

楼主(2009-02-21):
接了惠普NC6000,开机LOGO就有点花,但进到桌面就不花,用3D MARK测试可以跑7000分,大家给点意见,是哪个东东坏得可能性多点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什么哟。。。。直接给客户撒

网友:
北桥空焊了,加焊一遍就好了

网友:
开机LOGO花一点点的见过  有些客户可以凑活用的就给他了  不行的话就需要换显卡 或刷BIOS  有些刷BIOS或升级BIOS 就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