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9-02-21):
每次第一次开机,主机开关灯闪下就灭了,以后就不亮了。电源已经测试过了,可以使用。现在想检测下主板,请问下从哪个部件下手?具体流程图是咋样的?就是先检测哪儿然后再检测哪儿?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点开机后风扇是不是转一下就停啊!
是的话说明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主板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再量开关处有没有电压,BIOS跳线处电压,南桥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看主板是不风扇转下就挺老,如果是就把主板的12V给CPU供电的四口线取老在看是。

网友:
每次接通电源第一次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再开就没反映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叫开机保护啊 ?
要是的话就看下CPU供电那块地方   看下CPU的电源管理芯片 或者是辅助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