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k1r 屡烧行管! 求助

楼主(2009-02-21):
有一AOC 7K1R 显示器 检测为行管损坏! 更换行管故障依旧不亮!
而且行管又烧了.. 请问大侠们!有没有人知道它的通病啊! 是不是什么通病啊 请教..
通病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赵福
首先你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引起行管烧坏的,是高压包虚焊,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不清楚。。比较菜!

网友:
行包有问题,断行接假负载看看电源正常吗?

网友:
1.行输出有短路, 2.行供电过高, 3.行推动不足, 看是过热还是瞬间击穿.

网友:
这款显示器的高压包脚特别容易虚焊.引起烧行管.

网友:
AOC高压包脚虚焊后打火,就烧行管。如果发现是高压包脚虚焊,而且烧行管,换行管并补焊高压包各个引脚就可以了
还有行激励变压器容易虚焊,行激励不足也会烧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