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45的这个板子还能用吗?

楼主(2009-02-21):
拣的板子。。电源口烧坏。还能不能用。烧坏的两个口对地均有阻值。
求助

网友:
烧得这么厉害,不过烧这里一般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先对地打阻值,然后上假负载试试呀

网友:
对地正常,,不加cpu的情况下主板能正常触发。。
因为手头没有775的cpu。没法正常测试。

网友:
如果想用,就拿去修!不懂维修就不要搞了,拿到专业的地方去看一下

网友:
新诚达说得对,不懂就不要搞,上次我看见有一块梅捷的n68,新的,不知道什么碰到内存供电短路了,边板都烧掉一个角,我帮他清理好炭接好线居然还能用,他一百想买给我,我不要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把电源的显卡接口当成CPU供电插上去了,显卡六pin和电源CPU供电的8PIN都能插进去的,不过显卡的六pin和电源8pin的极性刚好相反的,才会烧掉,希望你能搞好

网友:
可以上个假负载测一下电压

网友:
可以用。一般换个头了就可以了。那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一般换个电源口就可以了

网友:
能用为什么不通用阿 修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上去,不加东西 试一 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更换了饿,显卡无显示。两个显卡槽都是。
开机,检测一切正常,就是无视频输出

网友:
量一下显卡槽附近的那一排电容靠近北桥的那一边的对地阻值

网友:
945的板子上那8个口是不是有4个是显卡的电源.
没接电源显卡就不工作吗?

网友:
在其他板上拆个叫源口 装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