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X8770的资料,谢谢

楼主(2009-02-21):
遇到一台机器,核心电压没有,缺MAX8770资料,谁能上传一个,先谢谢
资料

网友:
MAXIM - Dallas Semiconductor datasheet pdf catalog 上都没有的东西,说明是厂家定做,肯定是有保密协定的,不大可能随便找到的.很多人找过,都没有找到.不要在这上面寄多少希望,该干啥就干啥吧!!!!!!

网友(2009-04-11):
MAX 8770 关键脚定义:8PIN TON 适配器输入电压;11PIN REF;19PIN/25PIN VCC/VDD; 38PIN SHND总开关脚3.3V

网友:
求MAX8770主板电路图,谢谢

网友:
东芝AX/55AB,按开机键,开机键灯亮,不开机,再长按,开机键灯灭,无其它反映,是何故障引起?

网友(2009-10-01):
这几天修到一台进水的天逸F40,修好半天,最后修到CPU没有供电了,搞了半天都没搞定,查到VCC VDD正常,后查到SHDN到KB910的信号线断,飞线后还是老样子,CPU没供电,电流0.12A

网友(2009-11-05):
我找到一个介绍笔记本电源芯片的,内有MAX系列原理,但没有具体引脚定义。希望对大家有参考。

网友:
MAX8770在供电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拿下CPU测一下供电,有的话换CPU试,我遇到过换CPU ok。

网友:
求8770资料,谢谢

网友(2010-01-19):
与MAX8771是一样的!

网友:
给你截一个PDF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