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K8M800-m3的问题

楼主(2009-02-21):
因bios清空跳帽错插在frisw座的+5v与地之间,开机板上的两APM4506冒烟,纠正跳帽后,换上好的APM4500后,开机cpu风扇狂转,cpu,南北桥温热,诊断卡不跑码,各电压灯正常亮,复位灯常量,不知主板坏在哪里?
cpu
风扇狂转

网友:
主板有供电不正常!

网友:
请问该板I/O是不是IT8705F IXS,我有这板I/O被人换过了,现不跑码....

网友:
此板已修好,经查是电压时序控制器IT8282M的15脚输出坏,引起北桥1.2v供电没有,现断开IT8282M15脚VLDT_EN至北桥供电管前运放LM324的输入电路,主板点亮,使用无 异常,但有个疑问,断开了IT8282M对北桥供电的控制,会不会以后有什么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