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求救<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09-02-21):
手里有个长城电源确定是坏了的.空载时输出的电压是:12V的只有9.5V.  3.3V的只有1.8V.     5V的有5.8V
拆开看里面还很新,电容的外观也很正常.换了个电源管理IC7500.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怎么办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
<问题已经解决.过程请看6楼>

网友:
先查低压输出整流,估计整流不良,再查3.3伏的431电路.

网友:
12V和3.3V降低,而5V反而升高,感觉有点怪,你把-12V和-5V也测一下,报上来一起分析。

网友:
5V的辅助电源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你看下电容是不是好的,主电容,输出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终于弄好了.把3个肖特基管拆下来,发现5V的肖特基管有点问题了,换了后,12V输出从9V变成了11.5V.           5V的正常了.而3.3V的输出只有2.4V左右.而且带不起负载.把3.3V电路上的TL431.A1815都换了都没有用,这时注意了,每次启动电源时候,主开关管附近有吱吱声音,于是用万用表量了下TL494的8和11脚.发现11脚有而8脚没有2.25V电压,用示波器把量程打小点看8脚有波输出啊...而494是换过的.最后发现是8脚的那个上拉电阻坏了.找一个一样的换上去就正常了.我估计那个就是这个电阻引起的问题.而换的那个肖特基管也是好的.由于修电源修的少.所以走了很多弯路.以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