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不能启动

楼主(2009-02-21):
电源绿线紫线有待机5V电,短接绿线地不能启动,该怎么查呀,振荡电路又是由什么元件组成,恳求电源电路图,谢谢!!

网友:
先查开机电路,确定494的4脚在绿线短接时是0电位.之后注意绿线接地的瞬间风扇有否动一下就停,有的话说明电源有短路保护,要查整流管和后级输出电容.如果完全没有动.要查主电源开关管和限流加速电路.

网友:
如果第四脚不是0电位,如何往下查?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上的朋友,建议你还是先了解一下电源的工作原理再进进行维修......

网友:
,是呀,以前没修过电源,现在手头有几个自己修修。谢谢莫名的电路图,有电路图就好弄多了,谢谢楼上好心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