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F4MF440-64MB显卡问题

楼主(2009-02-21):
翔升GF4MF440-64MB显卡一直都很正常,但昨天开机时到了则开机的自检画面时就突然黑屏了,只有一个光标在左上角不停的闪烁,换其次的显卡能正常开机,确认是显卡的问题。主机其它一切正常。现在再开机就什么显示都没有了(主机还是正常的)。是什么问题呢?希望能得到大师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
靠近VGA头有一个14P的74集成芯片,把它代换下。

故障由此引起。

网友:
大家可以下载这个压缩包,备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确定是这个74ACT108的IC坏了吗?这种电路好找吗?是否有测量这个IC电路的数据,如果说先测量可以确认的话那肯定是先测量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这里我先谢谢郭郭有志的师傅了给予的指点,我现下了你提供的门电路代换表中只有HCT08的,没有我现在这块卡上的74ACT08的代换,是否可用其它的(或HCT08)直接代换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代换,一定要查下两者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门电路尾号对  就行  就可以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  卡子  是不是 已经  显示完  显卡容量
如果是的话  是显存的问题  以前我发过这方面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