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我有台数码相机拍出来有水波纹啊! 是上面问题啊!

楼主(2009-02-21):
我台三星S500的数码相机没拍之前是很正常的 拍好之后就有水波纹啦! 请那位大侠帮帮忙啊是上面问题啊!
三星

网友:
镜头坏了,如果你自己能动手换的话,我公司有此镜头。

网友:
镜头 快门的 问题

网友:
你拆开了 清洗一下 快门叶片

网友:
这是因为快门时间暴光太长遭成的,象这款机子一般都是快门排线断了。拆机时最好把电容的电先放掉。

网友:
简单方法是换镜头

网友(2009-03-26):
镜头里的排线断了,我有排线,30元一条,换一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