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待机电压正常 加负载绿线电压拉低

楼主(2009-02-21):
电源待机 短接一切正常。。。
就是一上机箱就有问题了。。
不转。。
上机箱绿线电压变成2.5V 被拉下来了。。电源内部没有电容鼓包
请大虾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换过机箱没有?装上机箱没有插进20针插头都会这样吗?可能主板和机箱有短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机箱了。。故障依旧

网友:
这现象很都是由于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如果换了主板也这样的话,把电源里的待机5V上的滤波电容换掉,再不行就换这电压的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