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36坏了,手柄不知好坏

楼主(2009-02-21):
谁有907手柄,帮我量一下阻值,我的是1800欧和48欧,是好的吗,还有941焊台是无铅的吗

网友:
你好!我刚才测量了一下,一个18欧,一个2欧。你的要是表没问题,肯定坏了!

网友:
手柄工作在24v或36v环境中,阻抗也就1~2欧姆。你的肯定坏了。

网友:
看看芯子是否哪里有开裂或者明显的烧断?

网友:
阻值小的是温度检测,阻值大的是加热芯

网友:
哦,谢谢楼上几位,开始测线路板烙铁头没电,以为板子坏了,买了几个8腿集成块,可能要接上负载才有?要不就是板子坏了。

网友:
板子没电也不对!但你的手柄电阻也不正常呀!都得好好检查一下。一般不会2个都坏的!我觉得你好象不是搞维修的呀,这个东西简单的很呀!

网友:
头一次修这个焊台,换完国产配套的烙铁芯,能用了,等会再把那温控8腿集成块换回去,看看块坏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