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8800GT花屏,MATS测出结果高手请进!

楼主(2009-02-21):
朋友的ASUS8800GT256MB显卡花屏,送来叫我帮他弄弄,
下了个MTAS测试得出下图
那个大师帮忙分析下是那个显存出问题啦!
再附上:这块显卡的显存分布图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
<高手匆笑
显卡

网友:
显示全部错位,楼主再换个MATS的版本试试,要是还是这样的结果说明要么显存全有问题,要么就是GPU虚焊了,这种板子是无铅的,GPU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看图好学显存都干过了?
加焊GPU

网友:
问题出在M3 M4相关电路 GPU虚焊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先查显存

网友:
gpu和显存 好像都加焊过了
dos不用说
gpu确定加焊好了 吗
显存供电

网友:
我也估计是软件用错了,怎么是64位呀,8800至少也是256位呀,新手不要见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呀

网友:
请问哪里有mats下载?

网友:
我的MATS是月饼大师上传 要的话自己搜下就知道啦
上面那个显卡后面叫我朋友自己买了个, 反正他有钱

网友:
所有地址都有错。是主芯片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