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3000的问题

楼主(2009-02-21):
我花了几天的时间,终于才把pc3000汉化版装好。试了很大的版本都是在dos下运行shell就死机,但是运行pc3000at确不会死机。请教各位老师这是怎么回事。我最先把ghost文件释放到系统c盘后到不会死机,但是xp却无法使用了。我现在把pc3000的ghost文件释放到了另外的分区,就出现了运行shell死机的情况。我该怎样修改?我在线等。

网友:
用英文的吧
本身用的就是复制版的 自然会有问题
汉化的毛病就更多了 而且修盘效果也远不如英文

网友:
英文的又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