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400 不加电?

楼主(2009-02-21):
请教大家,现接一台DELL C400 不加电。由于没有这电源头子 所以看不到电流多少。插适配器 测得无3.3V 5V待机电压  1632 22脚有19V电压 而21 脚无5V输出。7  28脚都无电压 请教怎么查?谢谢

网友:
老师 们怎么都不帮我顶哈呢???

网友:
看到就帮你顶一下,脑袋不开窍,搞两根线焊一下不就能看电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帮我顶了 电流是看到了 通电有0.1A 可是还是开机还是不加电!!请帮助分析哈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