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G主板

楼主(2009-02-21):
主板上七彩虹9550,128M显卡不通电.不上显卡跑25.上其它显卡也跑25不亮.但该显卡上在其它板子上,主板就要通电.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以我的经验 应该是南桥挂了 8IPE1000-G 好象很容易坏SB

网友:
25是显卡不过。
查下显卡供电那里有没有短路

网友:
检查内存电压,时钟,清理插槽
刷BIOS
拆COM口 IC  声网卡
换IO

网友:
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测出来了是南桥挂了

网友:
板子换桥好了,但上原来的显卡七彩虹9550 128M的不通电。。上其它显卡还能进系统。。七彩虹这显卡在其它机子上也能点亮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