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860不开机

楼主(2009-02-21):
宏基3860不开机上可调电源没电源拆机发现主板上有几个场管烧了,谁手上有这机子帮我看下都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
服了 这么模糊的图片 呵呵 实在看不清楚 不过很多管子都可以找到代换的 不一定必须要一样的

网友:
用手机照的不好意思,谁要是有这板帮我看下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看电路好像是给内存供电了,不是双极MOS找普通mos管代换即可。

网友(2009-03-30):
上面的4702,下面的4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