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T40、41的问题

楼主(2009-02-21):
最近看T41图纸和家浩同志的“IBM ThinkPad T40-43维修攻略之电源篇全部完成”PDF有个问题想问下:1、插上适配器PMH4   会发出VCC5M_ON_PMH4信号,经R866  10K电阻转换成VCC5M_ON信号,一路给1631的7脚和28脚,一路给U29   1845,还有一路给TB62501的63脚5M_ON和64脚3M_ON,不是太明白TB62501的63和64脚5M_ON和3M_ON是做什么用的呢?是不是与用适配器或电池待机时系统供电3.3  5V不同的工作方式有关系呢?
2、适配器所连的Q34(P沟道) 和 Q36(N沟道)八脚开关是如何导通的呢?(T41图纸62页)
据“看图学修笔记本电脑”书上说:U61(TB62501)的57、34脚得到供电后,会从1脚输出7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使Q78三极管导通,Q79三极管截止,进而Q34导通。从42脚输出7V左右的DCIN_DRV控制电压信号,控制Q33截止,进而Q36导通,产出VINT16供电。
感觉好像不太明白,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工作的顺便证实一下,能满足Q34和Q36的导通条件吗?
3、上述Q79三极管旁边的R504  0欧电阻实际板上有没有呢?
我手上没有这种主板,请各位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看彭工的吧,说的比这个清楚。

网友:
那本书由问题的,不要相信上面的,好多都是错误的

网友:
今天在论坛上搜了关于'T40'的文章,没找到彭工人资料,请指点一下,发个邮件给我也行faye-meteor@163.com谢谢

网友:
无边思绪能发个你说的那个彭工的资料给我吗,我没搜索到,谢谢
faye-meteo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