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块七彩虹845C.PE800板子,按复位才能点亮?

楼主(2009-02-21):
有8块七彩虹845C.PE的板子 都是一个毛病 开机到25 26 显示器没有反应 然后再点一下复位才能点亮,可能是通病 求助中。。。。
通病

网友:
这个MS有点危险 你可以沿着复位脚跑下线路 或者直接换下IO试

网友:
你如果是用同一个电源测试8块板子,出现此故障。这应该是电源问题。
8块板同一故障,概率太小了。

网友:
补充下,除了待修的主板和楼上提到的电源外,楼主使用的其他配件全都有嫌疑

网友:
其他配件全都有嫌疑;, 可以排除,因为客户那来修的就说的这个毛病,到我这里后 除了板子没用我的,其他的都是用我的配件测试的,以前曾有客户那了3块一样的板子来修 也没有搞定,算这8块一共遇到11块了。。目前以刷过BLOS,BLOS芯片也换了,CPU座,南北桥也补焊过 故障还没有解决。。

网友:
要点下复位才能点亮,没见过

网友:
大家共同来研究研究啊,说不定以后你也会遇到这种板子 总不能全部报废把 就是开机时得按复位,其他都正常--进系统 玩游戏。。。。

网友: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是南桥边上的几个电容不行了,但根本看不出来有很明显的鼓包,我把那几10个都换了就好了。我的板子是AM2的,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来时全板电容大都鼓包了 我就全部换了 看来不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