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绿线、黑线不开机意味着什么?

楼主(2009-02-21):
如题。。。。。我还是有点搞不懂。如果短接绿线、黑线不开机意味着什么?
如果短接绿线、黑线开机又意味着什么?

网友:
确定电源没问题的情况下 去检查主板哪个地方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我个人理解是,短接能加电,应该多是开机电路的问题,短接后不加电应该是某地方损坏

网友:
应该是短路引起电源保护了所以你强行通电的时候 电源已经保护了所以你开不了

网友:
能帮具体的概括下嘛~~
我还是不太理解 “我还是有点搞不懂。如果短接绿线、黑线不开机意味着什么?
如果短接绿线、黑线开机又意味着什么?”

网友:
能开机意味着电源是好的。负责开机的零件一定有问题,其他的电路应该没问题。不能开机意味着不光负责开机的零件有问题。其他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本身提问中就存在问题,请问楼主是要修什么,是主板还是电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完好的维修工具,靠什么来维修呢?

既然楼主晓得ATX电源绿线接地会工作,那么,这个问题的前提就必须保证电源是完好的,否则讨论的再多都没有意义。那么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短接绿黑线可以上电,而正常短接PWR排针不上电的话,显而易见就是触发线路存在问题。如果不上电,那就更简单了,一定是主板某处存在短路而导致电源保护(+3.3V、+5V、+12V)。

不知道说得这么啰嗦看懂了没

网友:
重复看了两篇才理解得了,谢版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