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原因的 MSI NX6600GT-VTD128 AGP 显卡

楼主(2009-02-21):
请问各位前辈们,小弟有张MSI NX6600GT-VTD128 AGP显卡,在使用上有时会出现点格,之后荧屏黑屏无讯号亮橘灯,3秒左右又出现讯号亮绿灯,一直持续,重开机之后就正常,如果让黑屏又恢复持续一段时间,最后会出现死机蓝屏说nv4_disp有问题(0X0000000EA),可是driver已经是新版的,跑3dMark 05可以正常跑的完,可是03每次都会当在第四个测试,蓝屏代码0X00000007F,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你还是查一下RAMDAC(显存通道随机)数模转换器
注意查显存到GPU之间的线路

网友(2009-03-24):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显存有虚焊或损坏,我有个7600GT256M的卡C41位出错装驱动也是出这样的问题。听新达城版主的加焊U23后解决,你可以先用MATS测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