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17显示器行幅不可以调,并有枕形失真··

楼主(2009-02-21):
单位上一台17的明基显示器,行幅很宽并且不可以调,双阻尼管中间脚1.5V电压 是不是有点偏低??TIP122已换 IRF630全换 断开TIP122C集无反应,还是很宽,行管上的电压110V。。请问师傅们指点思路啊,,。、。

网友:
断开TIP 122 都行幅大,看看是不是阻力管的问题,或者调整电感电路有短路

网友:
主要查行幅电路,供电正常吗?还有逆成电容,校正电路

网友:
断开行幅管C极.行幅还大的话.检查阻尼管.校正电路.

网友:
阻尼管换了的啊,中间的脚电压只有1.5V不知道是否是正常范围,?

网友:
看一下 校正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