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音响吱吱响

楼主(2009-02-21):
一漫步者音响接上电源就吱吱响 是哪的问题? 测哪里?
谢谢

网友:
一般是电源电容或者音频输入线

网友:
电容换了 ,还是响

网友:
用短路法逐步短路各级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能不能说说怎么短路  短哪极

不懂啊?/???????

网友:
电源滤波不好,或是信号的接地不好

网友:
刚刚擦进去的时候,响是正常的

网友:
一调节音量开关按钮就吱吱响

网友:
音量电位器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8错
这种便宜的有源音箱
电位器 很容易坏的

网友:
没说清楚

是调电位器的时候 咔咔的响,
还是接电源就响,
如电位器,就用酒精清洗后,上机油
如接电源,就得查电容了。

网友:
如果调节声音的时候会响,就是调节器坏了,可以用洒精擦除,实在不行就换调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