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主板 mos管 焊接不下~

楼主(2009-02-21):
我这里有块370主板 mos管是大号得,普通的小mos管焊接下来没问题。可就是mos管是大号我怎么焊都焊不下来。我用的是850的风枪 温度调到350-400度左右 我想向下调得可是风枪口已经变成红色的了,怕就调小了。风度一般我是调到0.5档左右 温度就4挡最高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你没有风枪? 相信大多数学修主板的人都应该有风枪.不是说烙铁一定不能焊下来,比风枪的难度大多了.而且一般还会比较难看.

网友:
呵呵,第一次我也没吹下它。你把风力开到最大,温度调到450,就能吹下了。
不要固定一个地方吹。转着圈圈吹。可以先吹下背面。

网友:
还是先练焊工,找废板先练烙铁补焊(拖锡)工,再练风枪!

网友:
不要忽视焊工,焊工是维修的基础。找些废板多加练习吧

网友:
用风枪换大头,容易吹些

网友:
这个东西吹起来慢,但是能吹下,问题是你那个温度我觉得 有点低,我一般用400度吹。

网友:
白光942几下就搞定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了,在这个论坛感觉挺温暖的。热心人还真多。而且不嫌新手会唠叨些。以后常来这泡泡。

网友:
我现在都是风枪+烙铁一起上的。容易搞掂些。呵呵。

网友:
风量调大一点,不要太小了,太小很难吹的。一般风量调到吹场效应管的时候能听见风流的声音即可。温度适宜。吹的时候要先吹场效应管的D极先,贴着主板的D极。等D极有点松动后再四周围吹场效应管。这样吹很好。不用1分多钟就可以吹出来了。风嘴距离场效应管0.5厘米。练习多点就会吹好的啦!

网友:
我都是用852D 的 也就是二合一的  和850的一样 只是温度一般只在 360-400度 但风速一般都是在4.5-5
这样可以保证热量 但前提是如果周围有电容或是塑料件的话 做好隔热措施

网友:
焊这种东东全部是一把烙铁!!!!

网友:
我用的是一把100W电烙铁搞掂,速度非常的快。(方法是先用20W电烙铁把G极和S极焊开,最后再用100W的烙铁对着D极的散热片与电路板接合处加热不到一分钟就下来了。)

网友:
我是用一把55W的烙铁,过程类似14楼,不过大概只要加热15-20秒就可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