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辩别二次电源

楼主(2009-02-21):
不好意思,也许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我自学过程查找二次电源有点困难,请师傅指导一下弟子如何查找二次电源电路。我这有一台海尔 15寸 型号:HC15160 不知道那个线路是二次电源,过几天上传图片请各位看一下。

网友:
说简单吧,一般是55V输出的后级电路经过场效应管 电感 升压二极管等

网友:
谢谢,你说得是升压二次电源电路,我现在才搞明白我这台显示器是降压二次电源电路,电源变压器输出端是181V的,到二次电源开关管 IRF 630a。我看得书上都是介绍升压型,很少有降压型电路详细介绍。不过,总算找到二次电源开关管了,学习了。

网友:
谢谢,你说得是升压二次电源电路,我现在才搞明白我这台显示器是降压二次电源电路,电源变压器输出端是181V的,到二次电源开关管 IRF 630a。我看得书上都是介绍升压型,很少有降压型电路详细介绍。不过,总算找到二次电源 ...
引用 网友A:

降压型的怕二次电源开关管不是IRF630A吧?IRF9630怕还差不多哟!

网友:
高压包供电就是二次电源供电,所以向前找到一个电源管就是二次电源管了

网友:
它分为升压和降压的两种

网友:
一般二次电源管都有散热片的,很好找的,无非常用:630(634)、9630(J512)什么的

网友:
http://shop57138427.taobao.com
我的淘宝小店,欢迎大家惠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