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楼主(2009-02-21):
我这帖啊,我都写了第4次了,怎么就发不去了呢,郁闷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接了一个板子,表面上看有多处漏夜现象,跑码20
换了电容后,上电,就不走码了.但CPU还工作,求解.谢谢

网友:
谢谢 各位了,我在线等,给我点思路, 我怀疑是桥的事,但是不好确定, 还有就是想问问,怎么才能判定是不是桥的原因,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直接跑到20的还是一步一步跑到20的,顺便问一下你换的电容脚有没有接到别的线路,有的可能你没看出来!!!!

网友:
跑20的话,基本上都是桥的事。

网友:
焊电容以前板上的污染物清除了没有?????????

网友:
我想也是桥的事,等明天我去了单位,按大家说的先检查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测下所换电容有没有短路现像?
电路板没焊坏吧?
电容正负极查清楚对不对?

网友(2010-10-12):
这板子也太容易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