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17寸液晶显示器白屏 求助!!

楼主(2009-02-21):
我有只NESO显示器只要一接通电源就白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一下屏线有没有接反,驱动板上也要看一下.然后检查屏电路有没有供电.大体判断是哪个部分出现问题再下手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代一下.确定一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然后再去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