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S655FX-L 主板,开机画面卡住

楼主(2009-02-21):
技嘉GA-8S655FX-L 主板,开机画面卡住

请教各位大大

小弟有片技嘉GA-8S665FX-L 主板
开机时,只到开机画面就卡住, 键盘无法动作,也无法进入BIOS设置

BIOS已经刷新过
I/O 也换过…

请问大大有碰过这问题吗?

网友:
内存是几条啊。如果是2条的话。试试一条怎么样

网友:
检查一下PS/2口

网友:
检查PS/2口供电及其附近电路

网友:
侧CPU坐是否虚焊

网友(2009-03-23):
今天就修到一块这样的主板,呵呵,PS/2口没有问题,是75185坏了,哈哈,拿掉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是内存的毛病!换根好的内存试一试!